楼主(2009-02-17):
请问图中的500微秒和100微秒是怎样计算得出的?

网友A:
这两个值不是计算出来的,应该是试验出来的或者经验值,
500那个值也称起跳速度,其大小是根据步进或伺服电机带负载后能直接起动的最高频率.
100那个值也称作工作速度,是根据工作要求确定的值
这是电机从零速启动到工作速度的曲线,我所遇到的情况是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需要自己制作这个曲线,工作速度由生产需要确定,启动速度视负载大小试验定,还有个停止速度,也就是下降段,电机通常在高速状态下不能立即停止,即使停发脉冲也还会因为惯性会继续转动一点点,停止速度也需要带负载试验确定,停止发脉冲后能够立即停止的最高速度就是停止速度..
确定这个包洛表,通常需要这三个参数,升速阶段的脉冲值数量以不影响工作行程确定,降速至停止也如是.
伺服电机驱动器一般自带升降速曲线,可以不用包络图形.只需要调整伺服电机的相应参数即可.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利用这个向导
很多参数是很难计算的
不如自己编写一个包络表
用PLS指令吧很容易实现

网友C(2010-05-04):
频率的倒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