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问威伦MT500跟MT8000的下载线能共用吗

楼主(2009-02-17):
请问威伦MT500跟MT8000的下载线能共用吗
它们里面的连接针脚图是一样的吗

网友A:
8000?不能用网线吗?

楼主:
用网线不知道为什么通讯不上
老是提示:HMI IP地址或者密码错误
IP地址设置没有问题啊 HMI 跟电脑的 IP 都设置是一样的啊
密码也没有错
搞不懂为什么连不上????

网友A:
IP地址最后一组应该不一样的吧?只用过500的,我也正准备用MT8000的,看来不好用啊。

网友B:
请教用软件上传威伦MT500触摸屏里的程序到计算机,出现communi cation timeout没法上传;

网友C:
500的线和8000的通讯线不可以互换用. 8000用网线下载的方式要设定IP地址的.
可以加QQ575946127或电话0551-3586686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