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解密时候出现通讯故障原因。

楼主(2009-02-17):
下载了好多种的三菱PLC解密软件,起码有7、8种。
试用了N遍除了1种可以解密之外,其它的都是提示通讯故障/出错(但电脑和PLC的连接通讯是正常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水你的乐

网友B:
需要选择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