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Doc1.doc (109 K) 下载次数:17    Doc1.doc (109 K) 下载次数:17 Doc1.doc (109 K) 下载次数:17
一笑而过

网友A:
请安装GX-Developer,用该软件打开三菱程序

楼主:
用GX-DEVELOPER可以打开相应的程序,可问题是原来的程序是用FXGP-WIN-C创建的,到现在大部分这样的程序都打不开,出现这种问题,求高手帮助!
一笑而过

网友A:
1.FXGP-WIN-C版本不正确,需更换为可用版本。
2.用GX-DEVELOPER导出为FXGP格式再用FXGP-WIN-C打开。

网友B:
哥哥:DOC是WORD  文件   那只是存放注释内容会数据库
我也曾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