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我公司有一个设备要用35mm的三相线电源,100多A的,但是该设备比较大,10多米的家伙,要翻转作业,大约一天来回翻转一次,如果电源线固定在设备上的话,只有30CM的弯曲半径
现在我们是把电源线拉在外面的,等到设备要翻转的时候专门派和人拉着这根电缆,翻上去就放线,翻下来就拉线,用这种土办法
想请各位大侠想想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不知道你这设备是怎样翻转的,是90度,还是180度。是液压的吗?最好是有图片

网友B:
顶一楼的,发个图上来参考一下,大家能各抒已见,一定会有好的方法出来的,不管如何,我个人觉得应选耐弯曲的软缆
N年前,在一个港务局见到过一种装船机的电源供应有类似的移动,但他是轨道式的,而且是专用电机驱动线缆夹行走的,细节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可以用三个10MM的软电缆并联。

网友D:
有那个线槽的啊
可以转方向的吗

网友E:
引用楼主碧海潮生于2009-02-17 20:15发表的 35mm的三相线如何放30cm弯曲半径的线槽? :
我公司有一个设备要用35mm的三相线电源,100多A的,但是该设备比较大,10多米的家伙,要翻转作业,大约一天来回翻转一次,如果电源线固定在设备上的话,只有30CM的弯曲半径
现在我们是把电源线拉在外面的,等到设备要翻转的时候专门派和人拉着这根电缆,翻上去就放线,翻下来就拉线,用这种土办法
想请各位大侠想想有什么好办法?

可采用活动式线槽,就u形来回运动

网友F:
电缆选择软电缆,线槽嘛可以考虑链式线槽,这样看可不可以。我们公司的机械手的线槽都是选用的链式线槽,机械手经常上下、左右移动,而不是一天一两次。

网友G:
买个装线用的坦克链就好了。好多机械手上有用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设备是怎样翻转的,是90度,还是180度。是液压的吗?最好是有图片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现在倾向于并联细一点的电缆来解决 这个设备是180度翻转的

各位有好的软电缆线牌子推荐吗?我知道IGUS的不错,也用过,但是价格实在是好贵,呵呵

网友I:
可以考虑用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