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用低成本的方法识完成这个任务?

楼主(2009-02-17):
众所都知麻将牌中的色子,是一个正六方体,现有的任务是:色子在注塑机完成注塑后,各个凹内并没有着色的情况下,利用什么样的低成本方法完成色子的方向呢?
要求:
1. 使所有的"1"向上
2. 所有的"2"或其他数字,都排成一个方向,从而方便进入下一道着色操做呢
3. 完成以上识别后,自动排成一排,流入下一道工位,为了确保无错误出现,如何进行检测,如果其中混入有不一样的面时,自动提示
4. 不得用机器视觉
发挥大家的丰富想象能力,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是前年的任务

网友A:
用传感器来检测呢

网友B:
我来顶一下

网友C:
可以设计模具,是骰子从注塑机出来时不翻滚,最后涂色前用精确的光线传感器确认没有旋转

网友D:
呵呵呵。。这么简单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用人工就可以了,既简单,成本又最低。。。。

网友E:
用人吧,支持就业,支持经济复苏

网友F:
同意4,5楼的说法

网友G:
将注塑完的色之放在料桶里,用机械振动的方法将色子输送成直线,线下陪上带凸点的吸风盘(只带一个大点是“一”因为那个凸点压在其他五个面的时候会有缝隙导致吸风不足从而滑落或掉下),这样第一面确认动作完成,可能剩下几个是正确的,在此期间还要将方向不对的色子返回料桶。接下来在做另一面的确认动作,和刚才那个差不多,继续向前输送。直到第二面翻转完成。在通过气动机构对其着色。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热心助人!

网友H:
好像自动麻将桌洗牌的原理中,麻将牌是背面有磁铁所以能自动矫正正反。
那么色子是否也可内置磁铁进行方向识别?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热心助人!开拓了新思路, ..

网友G:
绝对的不可以,在跑色子的时候不是会相系吗

如何用低成本的方法识完成这个任务?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