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很苦恼...编了一个小程序,下载到FX2N上能够正确运行....可是转换后下载到FX1S上就不能按我的要求运行了.....

什么原因  这两种PLC区别很大么

网友A:
只能见程序下结论,把程序发上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见程序下结论,把程序发上来
描述:做的红绿灯的程序
附件: 红绿灯.rar (11 K) 下载次数:25

网友B:
X00应为上升沿有效,要不然,每次扫描都会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00应为上升沿有效,要不然,每次扫描都会执行的

楼主:
好的  我再试试

网友C(2009-05-20):
这个不需要看就知道,指令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D:
估计是使用了FX2n才有的资料

网友E:
应该是指令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