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欧姆龙指令中有像三菱ALT交替指令一样功能的指令吗?

网友A:
沒有,自己編寫功能
充耳不闻

网友B:
楼主你把此指令功能描述清楚一点。在三菱软件指令帮助中我找不到ALT的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此指令功能描述清楚一点。在三菱软件指令帮助中我找不到ALT的信息。

事實上,就是單按鈕起停啦~~

任何一個PLC品牌都可以做的~~如果是支持IEC61131的話,那么就更簡單了。

以上

网友B:
狂晕,这么简单的事...

楼主:
哈哈 谢谢各位热心的解答 受教了

网友D:
看看这一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一种方法

复位优先,永远接不通。

网友D:
7楼的,你没试过就不要乱说,这种方法是我现在用着的。你去试了在来说

网友E:
难道上面的程序不行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7楼的,你没试过就不要乱说,这种方法是我现在用着的。你去试了在来说

你的是什么系列的PLC,我看到这个程序,你说能行,感觉很奇怪,就用CJ1M CPU13的实验了一下,发现根本不能接通。输出没有的动作。

网友D:
CPM1A-10的PLC

网友G:
这和PLC的型号关系很大吗?虽然CPM1A现在不能模拟,但是原理是一样的,输出根本就不能导通.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
我也是很纳闷的,所以在实际的PLC上做了实验,
看看6---8楼的发言吧。

网友D:
要安2-3秒才行

网友H(2009-03-31):
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I:
要做一个电路啦,置位复位指令再加个时间延迟就可以了,我现在都这样做了.

网友I:
这个电路加个时间,再用上升沿指令也是行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7楼的,你没试过就不要乱说,这种方法是我现在用着的。你去试了在来说
看图中程序7楼没说错,有可能是你发错图了。不信照图片,你再回去试试。

网友K(2009-07-21):
4楼真好,15楼也行。六楼完全错。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和4楼及15楼比,6楼水平太差了,急需提高。希望你不要,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谢谢!

网友L:
4楼6楼学习啦,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