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MRON PLC控制吊车运行,用VB写PC监控程序,哪吊车按流程时间运行的曲线图如何制作?

楼主(2009-02-18):
用OMRON PLC控制吊车运行,用VB写PC监控程序,哪吊车按流程时间运行的曲线图如何制作?可用VB吗?对这方面了解的,发表下意见.

网友A:
完全可以,
雖然不知道你所說的什麽時間曲綫,只要有數據就行。
OMRON PLC,降那個什麽時間曲綫的數據放在一個或幾個D中,
VB編寫一個數據採集小程序,就用OMRON的通訊命令(看看相關資料),
VB採集來的數據,再用VB以曲綫顯示
充耳不闻

网友B(2010-05-12):
都可以啊。主要是通信协议,网上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