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晶闸管

楼主(2009-02-18):
plc 能不能直接控制晶闸管道通与关断

网友A:
PLC本来就有晶闸管输出 为什么还要接晶闸管 ??

网友B:
"直接"
不行,除非你去订做晶闸管,否则是不太可能的,有个方法就是做一块电路板完成可控硅的基本参数硬件配置才有可能

网友C:
2楼说得不全吧,PLC有晶闸管输出、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吧。晶闸管有什么特性,这点实在为难我了。

网友D:
用SSR固态继电器吧
下载积分:+1(zhouyang) 热心助人!

网友E:
PLC控制固态继电器,很普遍的应用了。

网友F:
可以控制晶闸管 形成达林顿。这样可以增大控制电流相当与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可以用PLC的继电器接点控制两只反并联的单相可控硅的控制极来完成对可控硅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