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CPM2AH        请问个问题:我想在每天的14:30:00时间让一个触点接通,比较指令 CMP  AR18   #3000         和CMP   AR19    #1914
                            在19日的14:30:00会工作,那在20日及以后它就应该无法接通了,程序里指定的是#1914,请问这个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把日期也搭上了呢?就直取小时与分钟不就行了吗?
******************************************************************************
LD 25313
MOVD(83) AR19 #10 DM0
MOVD(83) AR18 #12 DM1
MOV(21) #14 DM2
MOV(21) #30 DM3
CMPL(60) DM0 DM2
LD 25506
OUT 10.00
******************************************************************************

网友B:
就這麽簡單,
學習了
充耳不闻

网友A(2009-04-05):
引用 网友C:
我想在2009年06月13日14.00分驱动一个报警灯,提示机器到了维护时间了,请问怎么利用时钟功能编程?请高手指点。PLC -CPM2AH

直接用BCD码比较。。。。。。

网友D(2009-05-24):
好像不怎么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