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说明书MR-J2-A

楼主(2009-02-18):
那位有三菱伺服驱动MR-J2-A说明书
注意是MR-J2-A 不是MR-J2S-A

网友A:
两个基本是一样的,不用特地找

楼主:
那Fn002 怎么调不了啊 Fn19 是000C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参数锁住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看看再告知你

网友A:
那是P002,自动调谐,设定102就可。

楼主:
但现在P02是0 怎么调也调不动 用电脑软件也写过来也写不进去 。 好像这个参数别锁定来 (p02)
但是P19 是 000E 也就是说这个参数没有被锁定 , 不明白 难道还有那个参数把它禁止了

网友B:
基本一样

网友C:
我只有J2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