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菱和电脑的联结线图啊?

楼主(2009-02-18):
谁有三菱和电脑的联结线图啊?????

网友A:
请说明是和PLC还是和三菱屏
如果是和PLC连市面上有买的专用线(232转同轴和422口,好象不是特别准确,但是专用线的确有);要是和屏连,我是自己做的通信线缆.

网友A:
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自制方法接线图
图中有三个脚漏标了:
计算机端的三个管脚从上到下依次是:
5(地)、2(接受端)、3(发送端) 。
你可以参考一下,不知能否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