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最近做一台设备,在公司运行很正常,和文本通讯也很正常,但在交货现场调试的时候,在用电脑与PLC连接时,出现烧PLC通讯口,和PLC冒烟。使全部输入口都断路了。今天是第四次烧了。
  为什么PLC和文本通讯的时候很正常,偏偏和电脑通讯的时候却烧通讯口呢?问题是在公司调试的时候插插拔拔不下百次,而到了现场通讯一次就出现烧PLC呢?

网友A:
没碰到过  你说冒烟了那应该是电源电路有问题啊  通迅线应该烧不起来吧

楼主:
通讯线也烧了。烧了两条了。

楼主:
PLC的输入的COM也烧开了,里面的通讯IC也烧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至此这样?而通讯线滚烫。

网友B:
不要用电源   用电池!!   以前有看到有人说过  应该是你的电路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我的是220V的电源,不是24V的。

楼主:
我的PLC输出,是同时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系统。也考虑过是否线路复杂使PLC出问题。

网友C: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接地不良好,使设备带电,用万用表测一下PLc端子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渴望高手

网友E:
曾经遇到plc接地错误,造成通讯线发热且无法通讯

网友F:
你的现场接线一定有问题的,仔细查一下吧!
还有注意一下现场的电源情况!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次调试Q系列PLC和QD75P以及J3A四个伺服,电脑通过USB转串口接Q的232口,迷你USB接伺服放大器的USB口,一天晚上出现通讯不正常现象,后来换232线,再后来下班了,第二天一测试三条USB转232的全部烧坏,换了个新的串口线上去,通讯正常,但是马上又通讯不上了,最终测试Q的232口烧坏了,.................最后偶然的机会发现我们公司车间零线没有和供电零线相接,而是接水管了,而我的设备也是接水管当作接地了,所以可能是零线电位高了串过伺服USB口进电脑-----电脑再介入USB转换线,先烧USB转换,烧坏后进PLC.   结果总结的经验是:肯定是相应的电路串入别的干扰电路,烧坏,冒烟代表形成回路了.所以画画图分析分析,平时通讯线怎会发热?
  • 下载积分:+1(佳史) 感谢细心参与回答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1,装隔离变压器;2,NOTEBOOK用电池;3,接线有问题(注意地线和N线);4,电脑串口换一个

网友I:
算是学习了,我还遇见过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1,装隔离变压器;2,NOTEBOOK用电池;3,接线有问题(注意地线和N线);4,电脑串口换一个
支持!

网友K:
如果检查电源没有短路,那么就吧PLC的电源和柜内接地量下,看看是多少,接着再看看24V的!同意11楼的看法

网友L:
学习了,看来以后也要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M:
一 定是电路有短路问题

网友N:
学习了,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遇到了可就麻烦大了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H:
1,装隔离变压器;2,NOTEBOOK用电池;3,接线有问题(注意地线和N线);4,电脑串口换一个
支持

网友P:
电路出问题了,零线带电

网友Q:
在这论谈里有一文是说这问题的,可以找一下看

网友R:
朋友看一下24V电源有没有接地故障。可以人机PLC不用接地试一下。以前我公司一台设备人机PLC都是施耐德的。说是有电源线接地。一通讯就是端口。烧了两三个

网友S:
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T:
等待高手解答!!!!
yanzhi2008

网友U:
我认为设备接地有问题,用万用表打一下零线和地线间有没电压差。

网友V:
我见过带电插的,烧了接口。

网友W:
1.排除接线错误2.检查电源接地,做好用笔记本,别用台式机。
我们单位以前就烧过数控系统通讯口。

网友X: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分享一下经验,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Y:
像这样的问题,可以判断楼主的电控柜设计配置和单位现场的接线并不怎么很规范,

1:柜内的电源供电并没有用隔离变压器,
2:现场的接地效果并不好或是用了公共地线,没有单独的接地。
3:单位现场的干扰很大,或者是零线地线混合的,没有按照工业规范去施工。
4:现场还有别的设备的24V电源接地和这台设备的接地通过接地形成回路了。有的是+接地,有的是—接地。没有统一规范。

楼主:
    两天没上论坛了,感谢这么多朋友回帖。
    昨晚现场调试到凌晨12点多,终于调试完毕了。
  今天又去现场教他们的操作人员使用设备,历经波折终于完成了。
  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
  PLC烧掉的原因可能有几个。
  1、线路复杂,而我通讯的时候没有关掉PLC,而是设备运动时直接监控。
  2、如12楼所说的,拔掉手提电脑的电源线。
  3、11楼说得也是,我正是用USB转RS232的接口。
  3、PLC接地,(其实试过接地也照样烧)。
  4、我设计的电路需要,把Y的COM,和X的COM以及伺服的公共性连在一起。
  最终迫于无奈我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每次需要修改程序的时候,把PLC从电控柜拆下来,把手提电脑的电源线拔了,改完程序后又安上去,谢天谢地,一直没有发生故障,终于熬到调试完毕。
  各位要拷设备程序的时候要小心了,倒霉时一不小心把PLC给烧掉了。

网友Z:
没见过  不清楚

网友AA:
电源有问题

网友AB:
什么牌子PLC,电缆是否自己制作的,通讯口是否改动过?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C:
我这家公司的PLC是三菱2N系列的,为什么输出的发光二极管不亮,而且程序一样可以运行呢?我检查了排线是好的。如何解决呀?

网友AC:
还有在机器运行时,有时候PLC老死机,按启动后运行一段时间后又重复,是何原因?

网友AC:
多谢32楼提醒我,我拷贝程序时没关电源,幸运没烧……

网友AD:
学习了,在此积累了点经验,非常感谢共享

网友AE:
又学了不少,谢谢

网友AF:
可能是电脑电源不良

网友AF:
5号信号地线在通信时有电压差,建议不用外电源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两天没上论坛了,感谢这么多朋友回帖。
    昨晚现场调试到凌晨12点多,终于调试完毕了。
  今天又去现场教他们的操作人员使用设备,历经波折终于完成了。
  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
  PLC烧掉的原因可能有几个。

  “设计的电路需要,把Y的COM,和X的COM以及伺服的公共性连在一起”,这就是祸根,因为“Y的COM”应该是外部的电源,“X的COM”是PLC内部的电源,而“伺服的公共性”则是伺服内部的电源,三种不同的电源可能会出问题,现在的许多设备内部电源是开关电源,没有通过变压器隔离,用试电笔测量还会亮。

网友AH:
如果接线都对了,就不应该出这问题呀。

网友AI:
  “设计的电路需要,把Y的COM,和X的COM以及伺服的公共性连在一起”,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
我们做机台会在控制柜里面做一个跟控制线路同相的电源插座,跟控制器是同样的220v电源插座,用来传输程序时连接电脑用.都是带电拨插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AJ: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高手指教

网友AK:
应该是220v流入plc电源

网友AL:
如果是PLC接线问题那在自己公司调试就已经挂了 应该不是这个
我想可能是客户端的接线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G:

  “设计的电路需要,把Y的COM,和X的COM以及伺服的公共性连在一起”,这就是祸根,因为“Y的COM”应该是外部的电源,“X的COM”是PLC内部的电源,而“伺服的公共性”则是伺服内部的电源,三种不同的电源可能会出问题,现在的许多设备内部电源是开关电源,没有通过变压器隔离,用试电笔测量还会亮。

这种接法是没有问题的,有时候你不想接在一起但他们实际已经接一起了,我的实际中这样接过好几个都没出现过问题,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M:
应当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AN:
很可能是电脑的串口漏电导致的

网友AO:
我遇到过,烧了俩PLC,不过三菱保修的!嘿嘿      最后是电脑端口的问题1

网友AP:
在现场笔记本不要接电源,就用电池供电。现场的接地不行。

网友AC:
多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AQ:
我也认为重点检查接地线,检查交货现场的电源插座

网友AR: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交货方的电源上,和配电柜的电源设计上,为什么在自己调试是完好的,而在交货方却会烧毁PLC,而且还是第四次???

难道前三次没有分析检查或想想为什么在交货方出故障这点吗?

不知道贵公司用的PLC型号和触点是多少的?

难道 PLC价格便宜了,烧掉4个???

我做维修的时候,机器烧掉一个接触器,我都要把最终原因找出来,何况PLC啊楼主???
  • 下载积分:+1(xxscwsry) 鼓励一下!

网友AS:
一定会烧的,哈哈,不开机操作的,要关机了操作完了在开机

网友AT(2009-04-11):
顶,还是电源问题。算你走运,下次电脑都会烧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AS:
一定会烧的,哈哈,不开机操作的,要关机了操作完了在开机

瞎扯,我从来都是运行中监视修改程序的,我用的是三菱PLC,本本自带串口,几乎每次都用电源,本本电池哪里能超过3小时不充电的?有时候一个程序漏洞一天也不出现一次,等你不再监视时却又出现了!

网友AV:
笔记本电脑的三角插头的地线端不要接地应该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了,不会形成电位差了啊,也就不会烧PLC串口了啊!

网友AW:
引用 网友W:
1.排除接线错误2.检查电源接地,做好用笔记本,别用台式机。
我们单位以前就烧过数控系统通讯口。

          首先,尽可能排除接线错误的隐患!

     其次,临时应急或接线错误无法排除时,可以采用笔记本(电池供电)通信。

网友AX: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接地不良好,使设备带电,用万用表测一下PLc端子对地电压是多少.

同意这个看法。

网友AY:
我以前也有烧过,那是电工外部硬件线路问题。不过松下的以前我是烧过一次

网友AZ:
电源问题

网友BA:
可能是电脑或PLC的公共地不是0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