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信号能否在电脑上编画面显示?

楼主(2009-02-18):
请问我的设备可输出RS485 ,通过rs485与232接口同我电脑连接,我用什么软件和方法可从我电脑上读出全部数据,并能编画面显示
小侯

网友A:
这你就要自行编写程序
或是用像Indusoft之类的图控软件下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