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1H数据线驱动

楼主(2009-02-19):
各位大哥,谁有OMRONCP1H的数据线驱动呀

网友A:
http://ymmfa.com/bbs/read-gktid-20095.html

网友B:
USB?
OMRON官方網站多的是
充耳不闻

网友C:
官方一般都有的
不过有条件使用串口的话还是用串口方便

网友B:
是的,
XP問題的話,USB聯機很容易使電腦藍屏死機,
OMRON也不告訴為什麽
充耳不闻

网友D:
附上~~
蓝景自动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XP問題的話,USB聯機很容易使電腦藍屏死機,
OMRON也不告訴為什麽
我也是的.原来还以为是线的问题.后边换了好的线也是一样.最后把电脑换了还是一样出现蓝屏死机的.晕死了,是OMRON 的USB存在问题的
蓝景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