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如题,看了一个帖子,说的是“FX2N-16CCL-M最大可以接7个远程I/O站和8个远程设备站,但是不能连接智能设备站,因为触摸屏等设备需要作为智能设备站才能连接到CC-LINK网络中,所以FX2N-16CCL-M不能连接触摸屏”
           我的问题是:是否触摸屏与FX2N-16CCL-M不能同时使用?换句话说,就是触摸屏与PLC使用RS232或RS422通讯时,不能使用FX2N-16CCL-M架构CC-LINK网络?    这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此时触摸屏并未连接到CC-LINK网络?
                   望哪位达人不吝指点,非常感谢!
小侯

网友A:
那句话的意思应该试「FX2N-16CCL-M只能接到I/O或是像AD、DA这些设备」
不过你用人机直接控制PLC是可以,但是只能走直接连接,不能走CC-LINK。

楼主:
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吧,只能走直接连接,不能走CC-LINK,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