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9):
FX2N系列PLC与条码阅读器通过232通讯,选用FX2N-232-BD与FX2N-232IF哪一个好?

手册上两者都可以进行232通讯,但价格相差很大。

在编程上两者区别很大吗?对于FX2N-232-BD通信板,FROM、TO命令是否有效?

网友A:
没有试过,没办法帮你,其他兄弟应该知道吧

网友B(2009-06-07):
楼主已经试过没有啊?我也想做这个通讯程序。

网友C:
FX2N-232-BD是用RS指令.
  • 下载积分:+2(hfsbc)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2009-08-29):
    FX2N-232-BD是用RS指令,FX2N-232IF是用模块指令

网友E:
    个人感觉用FX2N-232-BD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F:
    刚刚搞了个一样的改造,用摩托罗拉迅宝串口通讯扫描枪,用FX2N-232-BD,RS指令

网友G:
    FX2N-232-BD与FX2N-232IF主要区别是:1所用通讯指令不一样,前者只能用RS,后者都可用.
                                                                            2前者只能用于FX2N以下的机型,后者只能用于以上的机型
                                        3前者最多一对一的主机使用,后者可最多8对一个主机使用.

网友H(2010-06-15):
引用 网友G:
    FX2N-232-BD与FX2N-232IF主要区别是:1所用通讯指令不一样,前者只能用RS,后者都可用.
                                                                            2前者只能用于FX2N以下的机型,后者只能用于以上的机型
                                        3前者最多一对一的主机使用,后者可最多8对一个主机使用.

    正解,我测试过用上位机软件和GX监控PLC程序可以同时进行。

网友I:
    FX2N-232IF有較大的運用彈性~程序的編寫也比較有選擇~供您參考

网友H(2010-08-31):
    我刚才测试过 232BD和一台电脑的COM口连接,这台电脑上同时用NI的软件和PLC变量通信和用GX软件监控PLC程序可以同时进行。

网友J:
    FX2N-232-BD 便宜也好用

网友K(2010-09-30):
谨以愉悦的心情悼念昨日已死去的我,并预祝从这死去的躯壳中诞生的我能更接近真理。感谢那已死的我从未触犯刑法,感激我留给我的一切认知情感,感激世人接纳我的新生。

网友L(2010-11-30):
楼上有位仁兄用232bd做了程序了,你向他要,
我最近做了个FX2N-232if和条码枪的程序,你自己下载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88628&page=1&toread=1#tpc

网友M:
BD板用RS指令 IF模块用FROM TO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