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指教

楼主(2009-02-19):
各位大哥,我想请教你们个问题 我们公司的沈阳机床厂生产的数控车床中的控制变压器烧掉了,而它上面的断路器居然一个没跳掉 这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造成变压器烧掉的呢?还有就是变压器如果是匝间短路,断路器会不会跳掉

网友A:
簡単ですよ。
ブレカの漏電流は大きすぎるだと思います。
そしてこれを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以上、

网友B:
运行电流超过了断路器额定电流后,或者在短路的情况下都会跳闸!
看你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变压器过热引至烧坏,而极少数的匝间短路是不会引起断路器跳闸,只是会更加急地让变压器发热击穿所有绝缘!

网友C:
這種現象常見,
内部發熱,匝閒短路,可是電流還未過大,也沒對地,而發熱愈加,燒斷,就這樣平息了
充耳不闻

网友D:
你的空开不 是只控制这个变压器

网友E:
有可能是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F:
可能是过载,我有过情况,变压器都焦了,上面的空气开关还没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