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记米问题

楼主(2009-02-19):
我有一个接近开关,每亮一次代表一个周长1米的圆经过,经过N次,那么得出的 米数就是 N*1 米 !
我想用一个加记数器和一个乘法运算器来实现 !~
可是加记数器最多加到100,我要想加到更多怎么办呢 ?
还有就是 乘法运算器 的输出该怎么弄呢,我怕他的输出会 超过 mw22 的范围 !~ 米数最多到 10000 米,会超出mw22的范围吗 ?

网友A:
你要加到更多可以多用几个加计数器,MW装不了可以用MD

网友B:
1.计数器可以加到999,不够可以用两个计数器,相当于999*999;
2.或者用加一算法记录N值;
3.INT可达到32767,DINT可达到214748367,够不够用,不够则用浮点数。

网友C:
有点儿晕呼呼~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有可能溢出就要出来,简单的处理可以修改单位的,比如KM怎么样?

楼主:
计数器可以加到999,不够可以用两个计数器,相当于999*999;
这个要怎么实现啊 ?????

网友E:
计数1计满999的时候让计数2加一就好了啊

楼主:
hai 还是不明了啊,能不能给画个图上去啊

网友B:
方法2:
M2.0即为输入信号。

楼主:
我已经理解第2个记数器能让第一个计数器重复记数 999 次,可我怎么 才能把记的次数比如2000给表达出来送到乘法器的输入啊

网友B:
以上两段程序已经是接近完整的。
MW56 和 MD60 分别就是最终记录的米数。
当然只需要用一种就可以。

楼主:
我能看懂第1个方法,真是谢谢啊,你的mw56得出来的应该是总的脉冲数,如果一个脉冲不代表一米,而是 0.5米,那么还得弄个乘法器用 mw56*0.5 对吧?
还想问下 L#5 和 c#5 之间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1. 正确,只需要乘以0.5;
2. L#为32位双整数常数,C#为计数器常数。

网友F:
sjm213 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