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急

楼主(2009-02-19):
有5台水泵怎么实现先开先停? 谢谢各位!!!

网友A:
用定时器做延时启动和停止

网友B:
用个小PLC编个小程序就可以实现

网友C:
一鍵控制?
用延時吧,
方法太多了,聰明的朋友!!!!!!
充耳不闻

楼主:
我的是压力控制,不一定那台泵先开,压力到达后停止最先开的那台````` 比如开了1号 压力不够又开了2号 压力还不够又开了3号, 压力到达后先听1号 压力正常后就不在停止2、3号 一旦压力高就会先停止2号 压力够就维持3号运行`````````

网友D:
看来你所需的工作要求目前为止还是无法说清楚!
用 先入先出写入,读出指令可以搞定,多看看书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朋友,我好象明白了`````````

网友E:
用计时器

网友F:
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G:
先进先出就可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H:
华丰
级别: 新手上路
发帖数量: 119
工控威望: 35
下载积分: 155
小 中 大 引用 推荐 修改 举报 只看 复制
看来你所需的工作要求目前为止还是无法说清楚!
用 先入先出写入,读出指令可以搞定,多看看书吧!
评分 顶端 发表于: 2009-02-20 21:37 | 在线时间: 32 小时 | 8 楼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I:
压力,时间比较运算

网友J:
用 先入先出写入,读出指令可以OK了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