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关于条形码阅读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20):
我想问一下条形码阅读器的问题,以前没有做过,就是一个生产线需要条形码扫描,并不停的在上位机生成EXCEL,也就是统计货物的啊,可能用RS-232,或者无协议的,请大哥,大姐多多指点啊,或者有资料的朋友们帮帮忙,我用的PLC是三菱的或者欧姆龙的小型机,上位机软件用PRO-FACE的生成EXCEL,条形码阅读器型号,功能???

楼主:
有没用那位大哥,大姐知道的啊,小弟先谢了啊

网友A:
条形阅读器的5脚接地,232的9脚接地,看一下有没有弄错。

网友B(2009-03-23):
你说的不明白,,(上位机软件用PRO-FACE)这个是在电脑里面还是屏里面? 如果想用读码器读取数据然后传到plc里面,直接用rs指令采用无协议和读码器通讯就行了,也可以和上位机直接无协议通讯。也可以通过通讯控件直接和电脑通讯在EXCEL里面生成数据的。

楼主:
我自己已经完成了啊,谢谢各位了啊
用无协议,OMRON 接收RXD,自己还做了一根通讯线(RS232-条形码串口的),自己摸摸挺简单的
上位机组态王生成EXCEL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