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程序里有个软元件看不懂,请教下各位师傅

楼主(2009-02-20):
-------------| |--------------------[ FROM H0 H680 K4m8001 K2]-------
Sm400
这里的k4m8001是什么?大虾们给偶解释下好吧~~~

网友A:
乐于助人的好人啊

网友B:
什么时候我也成高人

网友C:
LZ用的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K4 16 是什么意思啊1

网友E:
这都能看懂...

网友F:
K4M8001 即就是从M8001 到M8016。看看手册吧。

网友G:
FROM是以16位为单位从特殊功能模块读取数据,这个程序具体怎么工作的,大虾们给偶解释下好吧

网友H:
最后面的K2 代表的是读取32位的数据 K4M8001 是一种编址寄存器的用法 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