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MR-J2-A初始化

楼主(2009-02-20):
三菱伺服驱动MR-J2-A怎样初始化
参数Fn002 调不动 ,不知道是不是被锁住还是怎么回事。 Fn 19 是 000C 我想把驱动器初始化试试看 但有不知道参数是那个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找不到

网友B:
用伺服软件可以复位参数的

楼主:
我用伺服软件已经试过了 在写的时候他提示我有几个参数写不进出 不知道为什么 还请指教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写 是小日本搞的 没办法解啊

网友C(2009-04-12):
Fn 19 是 000E, Fn 02 是 0102

网友D(2010-10-13):
参数被锁定了,看看说明书,要修改几个参数才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