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如图

这是三菱FX系列PLC某个程序的公共程序部分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变频器先置位,然后复位啊?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还是这种变频器必须这样做啊?(我估计的,因为不知道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要看Y013实际上接的变频器那个端子。

该程序应该是起到设备上电后消除变频器报警的作用。

Y013是变频器的复位端子(RES)的输出信号。

而不是楼主理解的“把变频器先置位,然后复位”。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C:
    同意1楼的
    报警复位的作用

网友D:
    控制变频器的电源吗

网友E:
    是个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楼主:
    有道理,谢了

网友F(2009-05-09):
    不同意1楼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程序有问题

网友G:
    同意1楼的,有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要看Y013实际上接的变频器那个端子。

    该程序应该是起到设备上电后消除变频器报警的作用。

    Y013是变频器的复位端子(RES)的输出信号。

    赞成

网友I:
    引用楼主plcxx于2009-02-20 16:23发表的 变频器在程序里的控制 :
    如图
    [attachment=19445]
    这是三菱FX系列PLC某个程序的公共程序部分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变频器先置位,然后复位啊?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应该是先将变频器复位按钮置位,再复位。

网友J:
我觉得 还是要看端子的功能来看程序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K:
用硬件电路就可以实现

网友L:
断电再上电,变频本身就应该复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