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楼主(2009-02-20):
三菱PLC的PROG-E指示灯老是闪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根备用电池长时间没电有关系呢?这台PLC放在那有一年多了没有用过

网友A:
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B:
可以运行吗 一般情况下是 如果不能运行可能程序的问题
电池的对应是BATT的那个指示灯 PROG-E的那个等一般不会亮
有可能是CPU问题
我们有个刚才下来的PLC电池爆炸在里面了,把电路都腐蚀了 结果一给电,PROG-E的灯就亮、
而且输出一会全开 一会全关 而且伴有吱吱声音 最老的80MR

网友C:
把程序清空一下!若不行则是电池故障,更换一个!

网友D:
如果能够通讯的话,可以在线用软件诊断一下。一般不是程序问题,硬件和程序丢失可能大。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