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 问题

楼主(2009-02-21):
请问 当 c1 的记数在 1-999的时候 c2 的 mw21 是 0 还是 1啊

网友A:
在线监控一下,这个东西实际操作后理解的深。

网友B:
要在线操作一下

楼主:
我还不会怎么监考? 我感觉它好象是 1 ??

楼主:
sjm213 在吗 ? 我没法监控啊 就只有明天一天了,后天就得用 !~
我看书上,我感觉应该 是1 ,c1如果是0,当I0.2来一脉冲后c1记数,那么它的Q端就会是1了,就给c2了一个脉冲,那么c2也就记数成为 1 !~ 是这样的吗 ???

网友A:
是的。西门子的计数器与三菱、欧姆龙区别正是在此,实际上要用的话只要想明白了就行了。而且没有必要用C1作为C2的CU端,而是用C1与某个数的比较值作为其CU端。
另外,这个累积直接用在《记米问题》(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30859.html
) 中的第二种办法,只用简单明了的一段指令。比计数器直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