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人机范例

楼主(2009-02-21):
发一个Pro-face人机范例,是用繁体中文做的。
D08-0678(三菱).rar

网友A:
是与D08-0679(线路板廠钢板磨刷水洗烘干机三菱PLC程式(带繁体中文注释))配套的触摸屏吗?

网友B:
下载下来打不开,提示系统文件被破坏

网友C:
没问题,我能打开

楼主:
打开GP软件,在<工程>菜单中选择<更改工程管理器>后,再找到要打开的文件即可打开。
请大家试试,绝对可行。

网友D(2009-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