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PID的控制策略

楼主(2009-02-21):
各位大侠,我是一位初学者,想问一下如果不用PLC自带的PID向导模块,而自己编写PID控制程序,那么其中的功能量怎么转换?比如我想把150摄氏度作为满值1,而零下20作为0。这样该怎么弄?初学者,提得问题比较弱智可能。但还请帮下忙,解一下我的困难。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先读入温度数据,转化为实际温度,然后做个线性就可以转化为0-1了

网友B:
先把温湿度用传感器读出来,读出来的值一般是一个0-32768的值,把这个值转换位双整数,利用公式把这个值转换成标准值就行了,你可以把邮箱告诉我,我发一程序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