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块中用定时器怎么用

楼主(2009-02-21):
我在功能块中用定时器,定时时间到了,输出还是没变化,怎么回事?

网友A:
需要把这段程序贴图出来或者将整个程序上传上来才行。
否则无法判断。

楼主:
弄明白了,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弄明白了,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C(2009-08-14):
弄明白了,和大家一起分享啊,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D:
希望楼主能够把图截下来贴上来,大家看看.
我只能估计是楼主没有调用该功能吧.所以相关输出会没有的.这个只能是估计的结果还有其它原因没有看到程序,不好判断.

网友E:
传上来看看啊!~

网友F(2009-09-23):
PCS7如何做一个计时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