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控屏幕是怎样显示鼠标

楼主(2009-02-21):
问问高手,怎样做屏幕上显示鼠标,这个鼠标跟电脑的鼠标一样适用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网友A:
这位朋友,你还不如说买一块触摸屏当电脑用得了。

网友B:
对呀!问问生产产家不是更快。

楼主:
我见过有这样的
还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网友C:
这种屏我见过,西门子的有,它是带操作系统的,一块屏要一万多块。

网友D:
借此网站谢谢网站的管理员,谢谢在线的网友们。

网友E:
eView MT5020系列可以外接USB鼠标

网友D:
请问版主MT506触摸屏多少钱一块,我这里设备上用的多呀!

网友F:
MT506屏有几个型号你要那种,我这里多啊。要加我QQ656167378

网友F:
有506L、506M、506S、506T等等,要加我QQ656167378

网友G:
工控机的屏都有这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我见过,西门子的有,它是带操作系统的,一块屏要一万多块。
版主说的一点都不错,我见过西门子OP270的屏有这种功能,带操作系统,开机画面和电脑差不多。

楼主:
大概5000吧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网友H(2009-04-22):
什么跟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