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我公司现有一个工业清洗机项目,是用九个伺服电机来做。以前程序是日本人做的。他用一个Q03UDEPLCCPU,一个QD172运动CPU,一个D75MH1定位模块。及CC-LINK组成控制系统。伺服通信是用光纤。因为Q03UDE及QD172运动CPU成本都很高。现为了降低成本,我想用三个FX-3UPLC加上CC-LINK主站模块。组成一拖二《一个主站二个远程设备站》的控制系统。因为一个FX-3UPLC可以驱动三个轴。此方案是否可行?向高手请教。

网友A:
估计不行!日本人也不会笨到这种程度,肯定有追随/同步/插补之类动作,FX3U单轴做不出此类动作!

网友B:
我们也正好接了这么一个旧设备改造工作。具体我也不清楚。等工程师回来了再给你讲嘛!

网友C:
插补之类动作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高手回答我的问题。这个项目无插补。同步。跟踪之类动作,只是搬运动作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高手回答我的问题。这个项目无插补。同步。跟踪之类动作,只是搬运动作多。

如果是这样当然可以,用台达的还更便宜,省掉了通讯模块,插补也可以

楼主:
是吗/可是台达我不太了解

网友C:
日本人也不会笨到这种程度

网友E(2010-01-16):
如果只是定位控制肯定不成问题的,就用3U的吧.

网友F:
引用楼主郧西工控人于2009-02-21 23:32发表的 关于九个轴工业清洗机硬件配置 :
我公司现有一个工业清洗机项目,是用九个伺服电机来做。以前程序是日本人做的。他用一个Q03UDEPLCCPU,一个QD172运动CPU,一个D75MH1定位模块。及CC-LINK组成控制系统。伺服通信是用光纤。因为Q03UDE及QD172运动CPU成本都很高。现为了降低成本,我想用三个FX-3UPLC加上CC-LINK主站模块。组成一拖二《一个主站二个远程设备站》的控制系统。因为一个FX-3UPLC可以驱动三个轴。此方案是否可行?向高手请教。

请搂主一定要小心。小日本的设计不是那么理想的。
一定要请工程师们先仔细研究后下才决定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