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如果在R端一直都是高电平1而没发生向低电平跳变的情况下,给s端来一脉冲,定时器会开始工作吗 ?假如工作定时到后它的Q端会被一直都是高电平的R端复位吗 ?

网友A:
定时器不会工作。

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R端。只要S管脚的条件不满足,计时器就会为0,条件重新满足时重新计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不会工作。

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R端。只要S管脚的条件不满足,计时器就会为0,条件重新满足时重新计时。

定时器的确不会工作~~

但是ODTS定时器有点特殊,它是保持型定时器,当S端条件不满足时,定时器停止计时,当S端条件满足时,定时器继续计时,直到定时设定时间到~~Q输出,且此时S端条件不满足时,定时器才进行复位。

因此,R端在定时器没有到设定值时需要复位时使用。

例如:设定时间为5S,S端条件满足,2秒后,条件不满足,此时定时器停止计时,如果S端条件再次满足,那么定时器继续定时,知道到达设定值5S~~中途需要定时器重新定时,那么就需要使用到复位端R。

以上

网友A:
同意楼上

楼主:
我说的s端条件已经满足了啊,s端来一脉冲,定时器不是就开始定时了吗 ?难道是因为R端一直都处于高电平,定时器随时随地都在被复位,即使s端来一脉冲,定时器在R端的作用下也不工作 !
是这样理解的吗 ?

网友A:
只要是R端为高电平那么定时器就不工作。

S端条件满足也不行。

时序图很明显了。I0.6为一个脉冲信号,定时器也会计时完毕。直到I0.7信号将其复位。I0.6为一个脉冲信号少于6S时再来一个I0.6的脉冲信号则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无论何时I0.7有信号则定时器变为0。

简单点就用S_ODT嘛。。。无需推敲。

楼主:
朋友还在啊,哎  !~ 你说的我都知道,但就是不肯定啊 !~
我现在给i0.0来一脉冲,延迟10s后Q0.0便有持续的输出.
当io.1得到一脉冲的时候,延迟10s后Q0.1便有持续的输出.同时Q0.0被复位
然后i0.0来一脉冲,延迟10s后Q0.0便有持续的输出.同时Q0.1被复位

就是这个 复位信号,把我给卡住了啊

楼主:
我想的图就是上面的,但 按照你们之前说的,我的 R端一直都在被复位 !那么 将只有一种输出了,还请帮我 修改下吧,谢谢了,你指点的 记米问题,我已经领会了  谢谢 !~

网友A:
那就不要用T1、T2作为定时器的复位条件,而是用

           T1                      M20.0
---------------|      |--------------( P  )------------>R

这样R段就不会一直有信号保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的确不会工作~~

但是ODTS定时器有点特殊,它是保持型定时器,当S端条件不满足时,定时器停止计时,当S端条件满足时,定时器继续计时,直到定时设定时间到~~Q输出,且此时S端条件不满足时,定时器才进行复位。

这个楼主很有意思的,老是以上  以上  的,你累不累呀!大家看看只要和工控有关的论坛都有以上以上的,太累了!在其他地方还老喊不是西门子的托儿,这不让我给撞着了!不要一会脱了马甲一会换个地方又穿上了马甲!!太逗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楼主很有意思的,老是以上  以上  的,你累不累呀!大家看看只要和工控有关的论坛都有以上以上的,太累了!在其他地方还老喊不是西门子的托儿,这不让我给撞着了!不要一会脱了马甲一会换个地方又穿上了马甲!!太逗乐!!!

楼上何出此言。。。。

以上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同意楼上观点,看手册吧。因为这是一个复位优选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