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问题?

楼主(2009-02-22):
大家有没有过在电动车上安装电池医生,电池修复器之类延长电池寿命的产品?有没有用呀?

网友A:
我有电动车, 不过我没有楼主说的安装什么电池医生,电池修复器之类延长电池的寿命。不过安装了我想多少还是会有用的吧!!

网友B:
那个电池修复器是确实有用处的。

网友C:
我 都 没 有 听 说 过 , 哪 位 朋 友 能 具 体 说 一 下 是 怎 么 会 事 ? 谢 谢 了 !
zhou-jinsou

楼主:
好象是什么除硫化

网友D:
铅酸蓄电池在充电或放电时在放电是在极板上都会产生废弃物质会阻止反映,电池修复器主要原理就是依靠电流将铅酸蓄电池极板上的废弃物质消耗掉,保持极板与酸的反映

楼主:
我刚买了一个,三十多元,还没有收到呢!在网上买的,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E:
不至于吧,我的电瓶都两年半了。还能跑35公里,关键在使用要规律,我基本上每天跑25公里,算下来也一万多公里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没听说过,我想关键在使用

楼主:
不会吧,7楼的车子那么强呀?说说你的维护经验!

网友G:
我也想买一个,看别人介绍自制的电平修复器也很简单,就是用RC震荡,消除电极上的渣滓和淤泥,修复时会有一定的响声,很好用啊

网友H:
我了解电池,一般的使用寿命2000次左右,充一次放一次电算一次,
以上是对电池叉车上的电池数据。
个人使用的电池,质量一般,所以使用寿命应该打折扣!!
所以平时多注意检查维护,切记不要在充电时,时间不到未充满马上使用,
这样格外对电池有损害,不要亏电严重等等!

网友I: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