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三菱问题

楼主(2009-02-22):
大家好!我有个三菱程序,是通过20GM控制两轴联动的,想改变其运动方向,需要在哪里修改,FX2N的PLC和J2系列的放大器,在线等待,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J2S 驱动或20GM 都可以改变servo motor 的方向

楼主: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若现在两轴的运行方向是顺时针,若何改变为逆时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