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我用USB/MPI+线缆与313-2dp通讯 PG-PC接口 还有硬件MPI地址设置都没有问题 可就是显示:“在线:到适配器线缆损坏。”不知道是毛病? 由于313c-2dp 和tp277距离较远自己做了一根通讯线 3对3  4对4  5对5 8对8  的那种(和西门子配置的线接法相同)可是不小心把一端的7当成8焊上了也就是成了7对8了 是不是这样会把plc的MPI通讯口烧坏呢?要不怎么通不上了呢? 还有就是刚焊上线时plc和触屏没有通讯 但是电脑程序能下载到plc 可是后来我把mpi的通讯速率改成19200下载到plc里面之后就再也通不上了该怎么办呢各位大侠帮帮我吧!

网友A:
恭喜你,屏通讯口已经烧了。 焊接电缆你犯了严重的错误,接线图要放在手边,焊接完毕必须用万用表校正。
现在PLC的口估计没有烧。因为能下载程序。
建议:换一根原装的电缆连接。或者用你的这个电缆用【访问在线节点】看能否自动寻找到MPI地址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引用楼主bai8889于2009-02-22 14:03发表的 急!急!急!关于313c-2dp通讯问题 :
我用USB/MPI+线缆与313-2dp通讯 PG-PC接口 还有硬件MPI地址设置都没有问题 可就是显示:“在线:到适配器线缆损坏。”不知道是毛病? 由于313c-2dp 和tp277距离较远自己做了一根通讯线 3对3  4对4  5对5 8对8  的那种(和西门子配置的线接法相同)可是不小心把一端的7当成8焊上了也就是成了7对8了 是不是这样会把plc的MPI通讯口烧坏呢?要不怎么通不上了呢? 还有就是刚焊上线时plc和触屏没有通讯 但是电脑程序能下载到plc 可是后来我把mpi的通讯速率改成19200下载到plc里面之后就再也通不上了该怎么办呢各位大侠帮帮我吧!

楼主:
用现在这个电缆用【访问在线节点】找不到MPI地址啊

网友C:
PC-PG Interface SETUP里同时将通讯速率改为19200;
或者直接选用PC Adapter (AUTO)

楼主:
试过了 也通不上啊

楼主:
呵呵 终于弄明白了 什么都没有坏 就是咱们国产的下载线不行 只支持187.5波特率 改为19.2以后这条线就不能喝PLC通讯了 最后用一根进口线缆修改了波特率 问题都解决了!强烈建议原装电缆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