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0 LD X001
1 ANI M2
2 OUT M1
3 LD X001
4 OUT M2
5 LD M1
6 ANI Y001
7 LDI M1
8 AND Y001
9 ORB
10 OUT Y001
11 END
这是个用一个按钮控制Y001的程序,小弟百思搞不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恳请高手给分析一下,必然给您加分!

网友A:
按下X001,M1和M2同时通电,M1常开闭合,常闭打开,Y1通过自已的常闭接通得电,Y1常开闭合,常闭打开。松开X001,(假如按住X001的时间稍长,当下一个扫描周期由于M2通电,M2常闭打开,M1断电而M1打开的常闭复位)。M1断电M1打开的常闭复位,Y1的线圈通过M1的常闭和Y1闭合的常开仍然通电。当第二次按下X001,M1再次通电M1的常闭打开Y1断电。
  • 下载积分:+1(wbdwbd100)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程序就相当于应用指令ALT(交替输出)
  • 下载积分:+1(wbdwbd100)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是交替输出,在三菱中可以用ALT指令代替。
    LDP X1
    ALT  Y1

    楼主要看懂PLC的工作方式,简单的可以看成如下:
    输入刷新(读入全部外部输入信号的状态存到PLC内部的输入缓存)-------执行用户的程序(将输入缓存的状态代入用户的程序运算,结果存入输出缓存)-----  输出刷新(将输出缓存的状态输出到外部),重复执行这样的过程。

    由于PLC 是采用扫描的方式工作,而继电器类的是并行的方式,如果借用继电器的工作方式分析就会不明白。
    分析如下

    首先我们假设把PLC的扫描放慢,第一个扫描周期
    当按下X1,读入输入缓存的X1状态为ON(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下一次刷新,下同)
    ⒈   扫描这一行的时候,由于M2的接通是在下一行,因此M2的常闭不变,M1接通,结果存入输出缓存,M1的状态为ON

    ⒉   M2接通,但不影响上一行的结果(第一行已经扫描过去了),M1仍旧接通 。M2的状态为ON

    ⒊   M1=ON (第一行的结果),Y1是常闭(这个时候Y1还没有接通)

    ⒋   M1=ON (第一行的结果),M1的常闭断开,Y1=ON(上一行的结果)。执行3,4行的并联后结果Y1接通。Y1的状态为ON

    扫描结束,输出缓存刷新的结果为:M1=ON,M2=ON,Y1=ON
    下一扫描周期
    ⒈ X1=ON,M2的常闭断开(M2=ON上一个周期的结果),结果为M1不通,M1这个时候的状态为M1=OFF,PLC将输出缓存中的M1状态改写为OFF

    ⒉M2=ON(保持不变)

    ⒊M1=OFF(常开点断开),Y1=ON(常闭点断开)

    ⒋M1=OFF(常闭点接通),Y1=ON(常开点接通),并联运行的结果为Y1=ON

    扫描结束,输出刷新缓存的结果为:M1=OFF,M2=ON,Y1=ON

    这样循环执行
  • 下载积分:+2(wbdwbd100) 优秀文章!
  •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各位高手的分析太好了,使我不但有了进一步的理论理解,更感到了大家的热情。以后我要积极参与学习和讨论。我想给他们加分,不知道怎么样加啊,请大家告诉我啊

网友D(2010-05-08):
    问上帝吧,他估计知道
    呵呵,看玩笑的
    不过他们分析的太好啦
    我也想为他们加分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