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关于步进电机的运用

楼主(2009-02-22):
我以前从没有写过关于步进电机的程序。请问各位大侠,我知道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可以取代原来的控制器,请问是否可以取代步进电机驱动器呢?

网友A:
"我知道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可以取代原来的控制器"你都知道了,还问?控制器跟驱动器有什么区别吗?
通常是控制器控制驱动器,驱动器再驱动电机呀。按你的意思是不是说:PLC 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谢谢

楼主:
请问有谁能画一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原理图吗?

网友B:
在资料互助和程例中都有,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下载积分:+2(wsandlqj) 热心助人!

网友C:
控制器跟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可以用!

网友D:
看晕了,呜呜呜呜

网友E:
可以控制但是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具体你看本论坛上有 " 步进电机PLC驱动"
下载积分:+2(wsandlqj)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