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2-23):
我下载的欧姆龙CPM1A的程序为什么不能上传到PLC了,
这是则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了,改怎么设置了

网友A:
设置故障(Plc参数及类型或I/O点大于你要下载的PLC)、通讯故障(是不是端口或比特率错误)、有故障显示最好

网友B:
什么是不能上传到PLC ????
麻烦说清楚点 是不能上载到电脑 还是不能下载到PLC

楼主:
是不能从电脑传到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