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把截图发到该网上啊

楼主(2009-02-23):
有时候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又说不太清楚,要是能发截图就好了,不知道该怎么弄。帮帮我。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gkfid-59.html
去论坛帮助看
A:如何上传图片
发表主题的时候,或者回复的时候,在下面都有一个叫“浏览”的按钮
点击“浏览”,选择想要上传的图(支持JPG,JPGE,GIF,BMP等格式)
再用光标点击编辑区内合适的地方,再点击浏览边上的“插入”按钮,就可以把图插到文字后边。
还可以点“删除”删掉这张图,最后点下面的“提交”,稍等片刻,字就发上去了。
在提交上面还有一行灰字,说明了可以上传哪些文件,可以传多大体积等。
通常图片都限制在300KB之内,这样设置是为了不影响网速,让大家都可以快速打开网页。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要将其他格式的图片转化为JPG 或JPEG的格式 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就可以具体在 开始菜单-------程序-------------附件----------------画图 打开后调整尺寸最后在保存(另存为)是选择JPG\JPEG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