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传感器接线

楼主(2009-02-23):
5v传感器怎么接plc?是一个开关量液位传感器.
信号没有反应,怎么办,难道要用三极管放大到24v?

网友A:
一起期待高手回帖

网友B:
如过只是开关量的话,我建议你使用欧姆龙的5V继电器中继一下。

网友C:
用光电隔离端子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过只是开关量的话,我建议你使用欧姆龙的5V继电器中继一下。
我前天就试过了,不行,传感器毕竟不是电源,加上小继电器的电阻后电压就很小了,根本驱动不了线圈!

网友D:
用光电耦合
下载积分:+3(yangjunhua) 热心助人!

网友E:
顶5楼,最好是用光电耦合器,或磁簧继电器,固态继电器,
下载积分:+3(yangjunhua) 热心助人!

楼主:
用光电耦合器可以.我试过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