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怎么样用电位器同时控制松下伺服与变频器的调 速?
急等~!

楼主:
帮帮忙啊~!新手啊~~!

网友A:
用一个两层的电位器 一个控制伺服   一个控制变频器
                                注意伺服要用速度控制

楼主:
可是现在用的伺服是用来控制角度的啊~~!下边电机转一周,上边伺服电机转60度,下边电机调速,上边伺服也要调速,两者同步~!

网友B:
这个如果简单的话,就只能用编码器与进行反馈给伺服,伺服还是用位置模式,伺服里的参数设置 一下,电位器连接变频器,其它再简单的就没了,如果不需要同步的话就可以用接近开关也可以,

网友C:
对呀是很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简单的话,就只能用编码器与进行反馈给伺服,伺服还是用位置模式,伺服里的参数设置 一下,电位器连接变频器,其它再简单的就没了,如果不需要同步的话就可以用接近开关也可以,

松下的伺服,要怎么做?

网友D:
看下伺服手册再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