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23):
各位师傅:我向各位请教几个问题,烦请指导.
1.我需额定电压为6000V,额定功率为1800KW,额定转速为245转/分.这种电机能加工吗?能否达到这个要求?
2.这种低转速运行电机,在较率上有何影响及关系.

楼主:
3.低转速电机与转矩有何关系,能否承载1800KW功率转动力矩,对转速平稳有设关系

网友A:
先不说大功率的电机能不能实现,转速要求不能通过减速机实现么?

楼主:
三楼的师傅你好:我主要用于潜没于海水,变速箱考虑到要多几道密封,较复杂.

网友B:
问问电机生产产家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