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T500程序下载到一半就下载不了

楼主(2009-02-23):
描述:通讯
描述:通讯
描述:通讯
描述:通讯
各位师傅为什么MT500程序下载到一半就下载不了,电脑通讯是PCI串口卡,连接线是MT-PC下载电缆,触摸屏通讯指示灯开始闪烁,后来就灭了。开始怀疑PCI卡,但又能与三菱PLC通讯,

楼主:
触摸屏最后三行显示:
75C (14495 MS) Write Command:Data is:7 Bytes
76C (14496 MS) Read Command ACK _0X06
77C (14398 MS) Read Data At:804353e Bytes Number is 256
不知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在下载过程中动了通信线插头了,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楼主多下载几次试试。

网友B:
这个见过,换个带串口的本本就好了。

楼主:
我试过好N次了就是不行,我怀疑是不是我的串口卡不行?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帮助,明天到买PCI卡的那里去问一下。

网友A:
楼主的串口卡如果和FX2N PLC通信没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的串口卡没有任何问题,我用的USB转串口线下载都一直没出现问题,串口卡比USB转接线更稳定,如果楼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可以重新做一个小工程下载试一下,注意触摸屏型号一定要选择正确,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一块显示屏试试或者把触摸屏编辑软件更新为最新版本试一下。
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我换了一块屏也是一样,都是下了一点就不行了,软件我也重装过了,真的遇见鬼了,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