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三菱触摸屏的系统画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9-02-23):
在GT-D中不知道这么弄出来的,如上图示,哪位达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插入图片好像看不到,加个附件好了。

网友A:
用键代码做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是用键代码?我正在查资料,哪位高人能否说得详细点?不胜感激!

网友B:
给你键代码表。用键代码开关试试,是否能调用1008号系统画面。
非常感谢!正在学习中。目前结果据说此画面是系统自带的,为固化的,不可修改。
下载积分:+1(沐秦她爹) 热心助人!

网友C:
給你看個圖片,附件,能夠轉到報警履列,1009畫面
充耳不闻

网友D:
这个,呵呵,还真是头一次碰到!!

网友E:
各位朋友能否发些资料过来啊?学习学习啊!

网友F:
学习用VB能可以把

楼主:
3楼和4楼的朋友非常感谢了。正在学习中。键代码可调用1008报警画面,但以下画面又该使用什么代码呢?若能指点一二,感激感激!
据一位朋友说此画面是系统自带的、固化的、不可修改,是三菱F900系列自带的,那三菱G1000系列的为何没有?如要做的话,怎么做?望各位达人指点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B:
他爹:你在这里绕远了,实际上都是系统画面,在开始菜单上都可以吊出来的。看一下屏的操作手册就行了。谢谢!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留言。“在开始菜单上都可以吊出来的”这个开始菜单是否是我们进入的系统主菜单?能否详细点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G:
看操作手册应该就可以学到了吧。论坛上有呢。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的兄弟,基本上弄清楚了,F系列在新建时就会自动生成该该画面,A系列的没确认过,估计也是。但我在1000系列中目前还没有做到F系列的齐全,还在学习中。 如有哪位大虾能再详细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H:
学习学习,请教:在FX-TRN-BEG-C仿真软件中的画面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制作吗?用什么手段(软件)制作。

网友I(2009-04-20):
本人想跟大家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从哪里开始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