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西门子工控机是双系统如何在不破坏系统的情况下删去一个系统

西门子工控机是双系统如何在不破坏系统的情况下删去一个系统?第一个是2000系统,第二个是XP的,我想把第二个系统删掉,请大家指导?

网友A:
这个是电脑问题啊,这里的估计没法给你合适的答复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这样卸载其中一个: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启动和恢复故障’中点击‘设置’---‘系统启动’框中点击‘编辑’---出现: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两个系统菜单,它们的顺序和启动电脑时的菜单是一样的,选择想卸载的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