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求助各位电气高手:
     如果已知电机的电压和容量,如何选择其断路器?A、接触器?A和热继电器?A
     大家在设计一次电路时经常采样什么样的简单方法?
     还有很多控制柜内使用变压器时,其两次保护用断路器如何选择?(已知变压器容量和两侧电压)
     单相变压器和三相变压器在选择其断路器时有区别吗?
期待通俗易懂的解答!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经验得出来的结果,市场上好多没有你计算出来的实际值卖的.你主要是看用电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B:
引用楼主hefei3903于2009-02-23 12:42发表的 电机保护断路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选择 :
求助各位电气高手:
     如果已知电机的电压和容量,如何选择其断路器?A、接触器?A和热继电器?A
     大家在设计一次电路时经常采样什么样的简单方法?
     还有很多控制柜内使用变压器时,其两次保护用断路器如何选择?(已知变压器容量和两侧电压)
     单相变压器和三相变压器在选择其断路器时有区别吗?

疑惑????
你没有干过电工活????

网友C:
搞懂;实用电气速算口诀,见附件 用电气速算口诀.doc (45 K) 下载次数:67

楼主:
to:1楼  凭经验知道。我想知道是不是有具体的规则。
to:3楼  希望你能给出意见。不见得你能答得上来。
to:4楼  电工速算口诀我有,不过里面好多口诀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看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