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温度是用热电阻还是用热电偶好一点

楼主(2009-02-23):
我想问一下测量温度是用热电阻还是用热电偶好一点,谁的精确度高一点.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温度高的话,像几百度用热电偶;温度低的话,箱常温用热电阻的较好。

网友B:
几百度用热电阻,有防爆要求,单又密封不好,用热电偶。

网友C:
低温用热电阻,高温用热电偶,热电阻较准,

网友D:
热电偶比较好

网友E:
低温用热电阻,高温用热电偶

网友F:
对于低温高温如何界定呢? 谢谢

网友G:
热电阻测量范围好像就是 -25——150 摄氏度,测量精度比较高~~体积教小~~大概是这样吧~~~如果是铂电阻各方特性会比较好……
热电偶的测量范围就很宽了~~大概是-100到上千度的吧~~~~准确多少我就忘记了~~~~体积较大~~~~精确度比较低~~~~~
选择主要看用的场合~~

网友H:
我单位的设备用的几乎都是热电阻,测量管道压力2.5MP以上,温度190°左右。

网友I:
我单位主要用热电阻,还就真没主要热电阻还是热电偶好?

网友J:
要是探测温度的话,那就用热电偶~`

楼主:
多谢各位的好意
测量温度是用热电阻还是用热电偶好一点
http://ymmfa.com

网友K:
温度在 -50——450 摄氏度之间用热电阻,450摄氏度以上用热电偶,电阻线性好一点,精度要高。

网友L:
我们用的也是热电阻,测量范围较小

网友M:
用在退火窑热电偶

网友N:
高温用热电偶 常温用热电阻的较好

网友O(2009-04-20):
嗯,我们用的都四海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