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是不是还要另外给它编程呢

楼主(2009-02-23):
请问伺服是不是还要另外给它编程呢,还是就在PLC里面设计和序就好了.

网友A:
若买国产PLC,不用另加模块,也不用编写程序。进口可能需要

网友B:
当外接脉冲发生器时,可以不用编写程序,只要设定参数就成!

网友C:
要看是怎么控制的咯

网友D:
1楼说的用国产的不用写程序,是不是PLC已经带了这种程序呢? 谢谢了

网友E:
伺服还是另外编程好呀,但需在伺服上设定参数,并且参数设置的如何直接关系到伺服的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