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假如有一输出Q0.0在某周期某种条件下为1,那么它的下面网络中(上面的网络又如何?)出现的Q0.0.的常开常闭点的状态应是什么情况,常闭点在本周期通还是断,常开点是通还是断,还是在下一周期才有动作,麻烦解释一下,谢谢!我看到辅助继电器M是立即响应。不知道Q怎么着?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常闭点在本周期是通,常开点是断,动作在下个周期才开始。上面的网络也是一样。

楼主:
M辅助继电器好像就是立即执行,是不是这样

楼主:
好心人,给看看呀,怎么没有人理?

网友B:
好像输出点Q与内存点不同,PLC在对Q点置位或复位时不是立即执行的,只是把要需要的数值写入缓冲区,待下一扫描周期才改变,若实际需要立即响应时,可使用立即响应语句SI或RI指令,
SM0.6是扫描周期信号,该位在前一扫描被置位,后一扫描周期被复位,周而复始,也就是其上升沿是前一扫描周期开始点,下降沿是后一扫描周期开始点,SMW22,SMW24,SMW26分别是RUN以来,最后一次扫描时间、最小扫描时间、最大扫描时间值,可利用这些,编写一段小程序,来观察Q点的变化情况。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要点:第n次扫描周期的状态作为n+1次扫描周期的输入,上步程序状态影响下步程序状态,从左向右,自上而下的顺序执行。欢迎讨扰

楼主:
麻烦再说清楚一点,M辅助继电器是不是立即执行,和输出Q又区别吧?而Q输出动作后不会影响后面的程序,只有等到下一周期才会影响,但M就不是了吧?本周期直接影响吗?是不是这样?